溢油开关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4-04-18):
油品装车站台,图中画绿线的是溢油开关。

楼主:


网友A:
嘿嘿。。。

那就是一个电容器。

在自动装车系统中都有配置,不过这个具体使用中效果不好,又是很不好,所以现在偶厂的都去掉了。

使用质量流量计定量装车,来拉油的说多少油,出了问题,比如溢油冒罐就是拉油的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那就是一个电容器。在自动装车系统中都有配置,...

我看到溢油开关接了4根线,分别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