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编程问题,关于水位的高低,高水位停机,低水位启动。需要这个过程的plc程序

楼主(2014-04-18):
流程大概是这样:开启前水箱里没水,水位低于要求的低水位0.3m,启动补水泵;当水位达到要求的高水位时0.8m,停止补水泵。我采用的液位传感器,求高人帮忙小弟不胜感激。液位传感器传出信号是4-20ma。plc模块寄存器14位二进制,0-16383。

网友A:
4-20ma对应于0-16383,也正比于也为高度,计算一下比例就可以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ma对应于0-16383,也正比于也为高度,计...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程序里体现吗?还是在哪个界面直接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这个程序对吗?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B:
你就搞个限位开关这么简单,不比搞摸拟量控制

网友C(2014-09-14):
可以!我上次也是这样写的。

网友D:
从原理上来讲,这样没问题,但程序需要优化,以便更好的控制。

网友E:
我是初学者,我感觉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程序还要优化,补水的时候是有水波的,你的液位计可定也有波动差,是否也应该考虑延时启停机?

另外装一个浮球加时间继电器我感觉可以了,估计100元左右,PLC加模块,估计快要上千块了吧。

网友(2018-05-10):
直接装两个限位开关就行了

网友F(2020-07-11):
初学者都有这样的阶段,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