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c可以同时读取两台plc的程序吗

楼主(2014-04-18):
今天有人提出问题:两台s7200做ppi通讯,然后一台pc通过usb-485接到plc的port0上,port1和另一台plc连接,怎样做才能让这台pc可以读取另一台Plc的程序

网友A:
用过两台通过485同时读取的,你这样的接法还真没试过

网友B:
这个要映射了吧,先在第一台做程序把要第二台的需要的数据读到第一台,然后pc去读第一台的数据。

网友C:
不行,要用485DP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映射了吧,先在第一台做程序把要第二台的需要的数据...

 不是读数据,是读程序。

这么基本的功能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要映射了吧,先在第一...

表示菜鸟一枚。。。。还有能直接读程序的么?

网友F:
在现场总线交流中,只能进行数据交换吧,没听说读程序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