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两针式u型灯管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14-04-18):
各位师傅:

  请教下,大家谁知道台灯两针式u型灯管怎么测量好坏?

                                                       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灯管的钨丝即可(钨丝有两跟),只要没断、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灯管的钨丝即可(钨丝有两跟),只要没断、就可以用

灯管是封闭的啊,钨丝在里面的。只有两个针在外面的,用表测量两个针是无穷大啊

楼主:
就是这样的灯管。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