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

楼主(2014-04-18):
各位大仙,小弟正在做永磁同步电机双闭环控制,目前正在做开环控制,Ud=0,Uq=10V,PARK逆变换后给SVPWM控制电机,逆变换角度采用编码器反馈的电角度,电机旋转正常,电机不带负载,但是电机电流很大,电机发热,请问是为什么,附上电流波形。

网友A:
看波形你的谐波含量比较大,建议增加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你的谐波含量比较大,建议增加滤波电路

不是谐波的是,本身电流很大,没有谐波电流一样大

楼主:
自己顶,望大神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顶,望大神回复。。。。。。。。

在假定你算法没问题的情况下:

1)你的初始相位角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会导致实际D电流较大而发热。

2)你的电机电感是否较小,如果小的话导致爬电过快而使得电流过大。

同时不知道你空载的速度多大,如果速度很快又可能是失控飞车产生的热。有可能会损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