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矿灯第2路推不上去

楼主(2014-04-18):
断路器推不上去,把线拆了接在别的断路器上也推不上去。然后今天主管把断路器下端的零线火线对调接线,就能推上去了,第2路灯就亮了。我问主管,他说可能是火线和地线碰线了,为什么碰线断路器会推不上去?

网友A:
地埋线容易发生此种故障,火线对地了,倒一下让零线对地

网友B:
灯端看来有保护接地回路,接错线火线就直接接地了

网友C:
有安全隐患,最好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D:
有过此问题,因带负载不好更换,把接线的零火调换后维持,零线接地,只要上端无漏电保护器可以临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