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X-Programmer中的ALT+3快捷键

楼主(2014-04-18):
各位大哥,小弟求教关于CX-Programmer 中ALT+3这个快捷键的,听技术大拿说是输入地址判断模拟量是否到达PLC的 ,而且根据查询结果还可以转换成二进制(就是不通的通道号码) 求较大为大哥,最好能具体说说怎么转换的。谢!

网友A:
ALT+3仅仅用于显示监视窗口的,监视窗口可以用于监视变量的值。

至于转换?想想你PC上的计算器是如何完成16进制与2进制的转换的?原理一样。

网友B:
没用过这个

网友C:
OMRON 的?

ALT+3  快捷键是切换监视窗口   有无;

监视窗口可以用于监视变量的名称、地址、数据类型、值、注释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3仅仅用于显示监视窗口的,监视窗口可以用于监视...

嗯嗯~回去自己又研究了下~说的在理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OMRON 的?ALT+3  快捷键是切换监视窗口  ...

嗯嗯~对的~非常感谢

楼主(2019-02-18):
感谢各位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