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20变频器频率反馈

楼主(2014-04-18):
我要将420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转换为0.20mA信号通过模拟量输出端子输出。通过plc处理后为何触摸屏显示的频率要比实际的频率值大很多?

网友A:
     那你装 显示屏上的 信号值做个 偏差的补偿吧

网友B:
肯定是PLC内部的上下限没有设定对,需要修正一下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你没对采集的信号做处理,修正一下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PLC内部的上下限没有设定对,需要修正一下

网友E:
变频器默认上下限是0--100,(百分值),要改为-100---100。

网友F:
PLC模块是按0到20毫安还是 4到20毫安也是需要对应的 ,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LC模块是按0到20毫安还是 4到20毫安也是需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