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仪表擂台第九十五期-关于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

楼主(2014-04-18):
您单位都使用了哪些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请举一个您最熟悉的例子,分享日常维护及管理经验。谢谢!

本擂台为2014年第一期周擂台,自本日起开始,至结贴为止,至少有一至二周的时间。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若干名:50积分。

网友A:
主要使用了气体流量计进行一些简单的测量

气体流量计在各个领域当中都有应用到,工业、农业、医药、冶炼、轻工、纺织等等行业当中都有可能需要使用到,同时在日常百姓的生活当中也会使用到这种气体流量计,比如天燃气等的应用就应用到。因此气体流量计事实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关注一些问题了,下面我们对于使用后的一些问题进行讲解。

首先要加强后期的管理,尽管气体流量计有多种自动处置功能以及微功耗的特点,这并不表明在投入使用之后就可以置之不理了,而在投运之后仍要加强管理。加强管理也可以认为是保养,为了使得气体流量计的测量结果一直保持准确性、以及可靠性、并延长使用寿命,那么就要定期对其进行系统的标校、抄录表头数据、并更换介质参数、对于电池的状况以及仪表系数的检查等方面可以不定期的进行检查并铅封。

其次,重视仪表的造型,在已经购买了气体流量计的情况之下,如果此前所购买的仪表不是非常好,那么后期当中要重视对气体流量计的规格及配套元件的选择,这一步至关重要。想要用得好,测得准确,必须要选好。关于这些配套元件的选择,执行两个基本原则:一要保证使用精度、二要保证生产安全。以前两点作为基本点,然后再对参数进行挑选,即要考虑近期、也要考虑远期、考虑最大、也要考虑最小、以及在瞬时流量的情况之下被测介质的设计压力与工作压力等方面。

再次就是维护,当某些原因而要清洗或者对其构件进行定期检查时特别要注意:不同的规格的旋进旋涡流量计,各核心组件间不能互换,否则就需要重新标定气体流量计系数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的校正。

网友B:
 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 分享日常维护及管理经验 :

     (1)查阅仪表运行档案,若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使用时间已长,仪表灵敏度缓慢下降,逐渐地不能满足检测要求,这是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使用寿命到了的缘故,重新充气即可。

    (2)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时间间长,仪表灵敏度迅速下降,不能满足检测要求,这种电容器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进行充气加压查漏处理,消除泄漏后再充气。

    (3)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度动态,或者静态量为零,而且绝缘电阻很小。这种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是内部的电容薄膜已破损,或者薄膜和定极处于短路状态。因此,检修时必须拆开电容器,更换薄膜等部件,然后再充气。

    (4)气体流量测量与控制仪表灵敏度尚可,但仪表指示存在无规律跳动或摆动现象,当分析箱内部温度较高时,跳动更甚。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电容器内部薄膜太松或者绝缘不良,致使工作时薄膜和定极处于半短路状态。检修内容是把电容器拆开,先对薄膜进行绷紧处理,然后再按要求装配,最后充气。

网友C:
仪表日常维护做的定期润滑:

1.记录仪(自动平衡电桥、自动电子电位差计)的传动机构、平衡机构;

2.气动记录(调节)仪表自动-手动切换滑块、走纸机构;

3.椭圆齿轮流量计现场指示部分齿轮传动部件;

4.与旋涡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和涡轮流量计配套的累积器的机械计数器;

5.气动长行程执行机构的传动部件;

6.气动凸轮挠曲阀转动部件;

7.气动切断球阀转动部件;+

8.气动蝶阀转动部件;

9.调节阀椭圆形压盖上的毡垫;

10.保护箱、保温箱的门轴。

此外,固定环定的双头螺栓、外露的丝扣以及其他恶劣环境下的固定仪表、调节阀等使用的螺栓、丝扣,外露部分应涂上黑铅油(石墨粉加黄油),防止线扣锈蚀,拆装困难。+

网友D:
我们主要就是测量蒸汽流量,选择自带温压补偿的涡街流量计,二次表是流量积算器,或者信号送DCS,

网友E:
       我们属于矿业开采,煤矿最大的危害就是煤层瓦斯,所以瓦斯监测尤为重要。我们常用的流量计有V形锥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孔板流量计。

       形锥瓦斯流量计:无论是流量测量范围,还是不可恢复压力损失都完全能满足瓦斯气体抽排放流量测量的使用要求。V形锥流量计由于具有“自整流”和“自清洁” 功能,能有效的排除粉尘污染和直管段不够对流量计量的影响。V型锥流量计悬挂在管线中心的V型锥体具有独特的"整流"功能。流体在节流元件的作用下,流场将经过"非稳定流→稳定流→恒(常)流"的变化过程,在节流元件的上游部分达到差压式流量计测量原理所需要的理想前提条件,由于V形锥具有自"整流"和自"清洁"功能,锥体及管道上无杂物滞留。V型锥流量计的节流缘是钝角,流动时形成边界层,使流体离开了节流缘。边界层效应使肮脏流体不能磨损节流缘,其ß值长期不变。因此无需重复标定,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对直管段长度几乎无要求。是一种接近理想状态的节流装置。一般只需0-3D的前、后直管段。
        涡街瓦斯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涡街流量计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测量仪器。
        孔板瓦斯流量计:是将标准孔板与多参数差压变送器(或差压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及压力变送器)配套组成的高量程比差压流量装置,可测量气体、蒸汽、液体及引的流量,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供热、供水等领域的过程控制和测量。节流装置又称为差压式流量计,是由一次检测件(节流件)和二次装置(差压变送器和流量显示仪)组成广泛应用于气体.蒸汽和液体的流量测量.具有结构简单,维修方便,性能稳定。

       我们常见的控制仪表如下图:

这是瓦斯发电厂用的GLG100H(c)型管道红外甲烷传感器,通过传感器控制甲烷的浓度并与V形锥流量计配合控制到燃气发电机组的流量。

网友F:
旋进旋涡气体流量计在原油生产与储运过程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速度式流量计,由于其无可动部件,具备温度压力修正功能,在恶劣的现场条件下能够测量出天然气标准流量值,具有较高的性价比,能够满足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管理要求。

    2 在现场的使用情况

    目前在石油、石化系统,该型号流量计主要如下场合使用:

    (1)用于原油生产过程中的伴生气计量,主要安装于油液分离器的上部的天然气出口部位,经过分离的天然气经计量后,又混入集输管线,输往中转站。由于伴生气中含有一定量的轻烃、二氧化碳、水等介质,随着温度、压力的变化,呈饱和状态的上述组分会从天然气中呈凝析出来,在含量<15%时,计量准确度≤±5%,因此,该流量计在原油生产现场的应用较多,占气体流量计的95%。

    (2)用于原油中转、集输站库经过油气水三相分离器处理后,天然气储运计量。在天然气轻烃、二氧化碳、水等介质含量<5%情况下,计量准确度≤±3%。

    (3)用于原油集输站库生产用锅炉、热水加热炉等耗能设施的天然气消耗计量,经过上述加热设施产生的蒸汽和热水,作为载能工质用于原油储运中的伴热保温。因天然气较为纯净,计量准确度≤±2%。

    (4)用于企业各二级单位间生产、生活天然气的内部交接计量。如生活区居民用气,供热站燃料计量等,准确度≤±1.5%。

根据目前油田大都使用口径≤DN100以下流量计实际,ΔP平均为工作压力的15%,是一种非节能型仪表,同时,在使用中要避免下述问题的出现。

    (1)测量介质尽量保证为单一牛顿体,如果原油及微量颗粒杂质较多,应在流量计之前安装分离、过滤器,否则会造成测量值大于实际值。

    (2)流量计的选用应该根据介质的实际流量,而非安装管线的直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江苏油田某一测量点管径为DN100,而天然气实际流量为30m3/h,该流量处于DN100旋进旋涡流量计50m3/h~800m3/h额定量程的下限,使计量误差>5%,超过了天然气供、用户交接准确度≤±2%范围。为此,设计部门按规范改变了测量管段内径,重新安装了一台DN50口径,额定量程为50m3/h~800m3/h的旋进旋涡流量计,计量误差≤±2%,计量数据得到交接双方认可。

    (3)要避免因压力传感器的量程选择,和温度、压力传感器误差变化产生的计量误差,由于目前使用的智能旋进旋涡流量计的压力传感器量程为2.0MPa,在气体实际测量压力≤0.3MPa时,会使标准状态下的天然气计量误差增大。同时,由于油田使用的智能旋进旋涡流量计,大部分用于非贸易计量交接,流量计未能按期检定,导致压力、温度传感器产生零点飘移,造成天然气计量误差增大,因此必须对流量计按期进行检定与校对。

网友G:
气体测量中最常见的就是燃气的计量仪表,现在很多企业都引入了天然气作为能源使用,天然气的使用量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数据,由于牵扯到贸易计算,数据的真实性常常引来争议甚至纠纷,因此天然气的流量监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由于天然气的贸易中都是按照方而不是吨来计量的,所以传统使用的质量流量计并不适合天然气的计量,而气体具有可压缩的特性,造成密度在不同压力、温度登记下又很大的密度差异,所以就需要一个计量基准,通常我们选用标况作为基准,把工况下的气体流量转换为标况下的流量,这就需要温度、压力补偿措施。

厂里几年前开始大量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其检测计量仪表也是更换了好多型号,从最开始的涡街、漩涡、气体双转子、超声波到现在的智能型涡轮流量计,总的看来现在的智能涡轮流量计的计量准确性还能满足使用要求。

智能型气体涡轮流量计是把温度、压力传感器与涡轮流量计封装在一起的一体化组合仪表,其温度、压力的检测就在仪表腔体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工艺流程管线阀门造成的压力、温度波动,能够真实的反应涡轮扇轮处的介质的温度、压力,比传统的单独设置温度、压力检测方法数据更可信,而且还可以减少仪表的投资和校准费用,综合误差也有效减小。

通过涡轮流量计内部电路和软件,其能够自动进行温压补偿,把涡轮的工况流量转换为标况流量,省去了传统要在控制系统中组态实现温压补偿的方法,仪表能够直接输出标方流量。

使用中注意事项是,涡轮流量计内部有可动的旋转扇轮,在大压差冲击下易损坏,此外如果被测气体中含有杂质也会对其产生损坏,因此涡轮流量计前方要安装过滤器,投用流量计过程要缓慢,流量计安装不应处于管线最底部,以防止天然气带水在冬季气温降低后凝结冻坏。信号传递的线缆要做好屏蔽抗干扰措施,防止信号失真。在测量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比如天然气时两端仪表的安装法兰要和工艺法兰之间做好可靠接地,易防止静电积累产生危险。

网友H(2014-05-23):
   我单位使用的是最传统的环室+孔板+差变+二次仪表的模式

网友I:
    火电机组锅炉主蒸汽流量、汽包连续排污流量、烟气流量是几个较重要的技术指标,直接关系着机组的运行效率,其数据的准确与否,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与节能降耗影响很大。通常,流量的测量分为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两种。直接测量法是利用现成的流量计测量汽体流量,方法简单、方便操作,但在工艺及误差控制上难以把握,并且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损失。因此,现在的火电机组汽体流量是采用间接测量法,利用锅炉系统有关参数的测量数据换算而来。

   我公司锅炉主汽流量、汽包连续排污流量均纳入DCS控制系统,烟气流量属于机组增压风机系统。

  一、元件或设备配置情况

1.锅炉主汽流量测量

1) 元件或设备名称: 弹簧管压力表

        型号及规格:Y-150  (0-25)MPa

          安装地点:就地

2) 元件或设备名称: 高静压差压变送器

        型号及规格:1151HP5E22M1B3D1 (0-0.25)Mpa

          安装地点:变送器室

3) 元件或设备名称: 热电偶

        型号及规格:WRN2-630K  L/l=350/200

          安装地点:就地

4) 元件或设备名称:压力变送器

        型号及规格:1151GP0E22M1B3D1 (0-25)MPa

          安装地点: 变送器室

5)元件或设备名称:高静压智能差压变送器

       型号及规格:EJA130A-DHS4A-92DA (0-0.25)Mpa

         安装地点:变送器室

2.汽包连续排污流量测量

1)元件或设备名称:差压变送器

       型号及规格:1151HP5E12M1B3D1 (0-60000)Pa

         安装地点:变送器室

2)元件或设备名称:智能变送器

       型号及规格:EJA110A-DMS4A-92DA (0-0.06)Mpa

         安装地点:变送器室

3.增压风机烟气流量测量

   元件或设备名称:差压变送器

     型号及规格:EJA110A-DLS4A-92DA 0~4kPa;工作静压:3.2kPa;4~20mA;DC;         1/2NPT过程接口和2-in管道安装支架 ;

 LCD显示;带2个1/2NPT过程焊接头

         安装地点:增压风机入口

   二、元件或设备的日常维护

1.检查系统测量回路。

2.检查二次线端子。应保证整齐、清洁,线头接线牢固,设备标志正确、清晰。

3.检查表计外观,表盖是否装配牢固,是否有影响计量性能的锈蚀、裂纹、孔洞等缺陷。

4.检查压力表的表盘分度数字及符号是否完整、清晰。

5.检查压力表的指针是否伸入所有分度线内,其指针尖端宽度是否不大于最小分度间隔的1/5,指针与分度盘平面间的距离是否在1~3毫米范围内。表壳外径在200毫米以上的,其指针与分度盘平面间的距离是否在2~4毫米范围内。

6.检查电接点是否光亮,以保证接点接触良好、动作灵活、正确可靠。

7.检查热电偶铭牌是否完整清晰。

8.检查热电偶焊接是否密封完好,铠装是否无裂纹。

9.检查热电偶接线端有无氧化,并检查热电偶通路是否有短路、断路、接地现象。

10.检查热电偶弯曲是否不小于90℃。

11.检查热电偶冷端密封处是否完好。

12.检查热电偶接线磁盘是否无破碎。

13.检查热电偶接线螺丝是否齐全无脱扣 。

14.检查热电偶接线盒盖是否齐全无损坏。

15.定期检查系统电源回路对地绝缘电阻及线间绝缘电阻。用500V摇表测试时220V回路绝缘电阻应大于1MΩ,48V及以下回路用250V摇表测试时绝缘电阻应大于10MΩ。

16.在做好安全措施情况下对仪表或设备定期进行卫生清扫,保证无严重腐蚀,标志正确、清晰。

17.检查表计运行状况尤其是修后运行状况。当发现表计显示异常时,应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线路是否松动,必要时在做好安全措施情况下拆卸校验。

网友J:
说两句。我用过蒸汽流量测量的孔板流量计及流量积算仪。也用过涡街流量计。觉得孔板可靠些,涡街方便些。但是无论哪种都有个量程选择和参数设定的问题。必须严格按使用条件进行设定。否则数值是不准的。另外孔板流量计三阀组维护也较麻烦。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是每个钟记录一次数据(上报管理人员),将出现故障的时间范围限制在几小时。比如如果采取压力补偿,压力变送器故障,常常会造成读书比实际大,流量不准!

我使用孔板,流量矫正常常采用手算,手算的k值和积算仪的k一致,才通过。否则不通过。

气体流量测量很容易作假,不要以为电子显示比手算的准!

网友K:
.在做好安全措施情况下对仪表或设备定期进行卫生清扫,保证无严重腐蚀,标志正确、清晰。.检查表计运行状况尤其是修后运行状况。当发现表计显示异常时,应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线路是否松动,必要时在做好安全措施情况下拆卸校验。

网友L(2014-08-01):
1、很久不见浅版了啊 。。。。。。。忙甚呢?

2、又见野猫来鬼混钓鱼

.

网友M(2014-09-23):
谢谢   同志们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