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供水,压力平稳,还是?

楼主(2014-04-18):
  关于恒压供水,今天有客户问到,你们的恒压供水,在夜间也是运行的就是24小时运行。夜间没有人,生产也没有用水电机还是在转。(通过PID反馈也好,固定频率也好。通过调节都在某一频率)。 那夜间的压力会不会升高?相当于出水口的前端已经堵了,你水泵还在运转,这时水泵还能从水池抽水到出水管么?一时语塞。。。。。不知道大神做如何解答?

网友A:
我不懂,顶一哈

虽然夜间不用水,但是也不能停,如果可以停机,如果第二天的生产不耽误,前天晚上你完全可以停机省电。

恒压控制,设定某一压力,控制系统始终会调节变频器驱动电机转速,维持管道水压。

白天用水量大,压力降低趋势强,电机转速提高。

夜间用水少,或者不用,少了开水龙头的机会,要维持管道压力压力就小,自然水泵转速降低,即使堵塞,也要维持高楼有水。水并不是抽出去了,随着管道压力恒定,水也回到水池了。在这个行业里叫什么 水垂重力还是啥的,就是这个重力的作用。

胡扯的,说错了别笑话。

网友B:
恒压供水就是一直保持设定的压力供水,它是一种PID自动调节功能,通过压力传感器、压力表等传递信号,无论堵塞还是其他原因,他只保持传感器传递信号,如果没有用户用水,且管道没有渗漏,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水泵就自动停止运转,恒压供水的优点:节电、管道压力稳定不损坏用水器件。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以前做过这个项目

你的客户也不很了解,所以才问这个问题,了解的人不会问的

恒压供水,现在都是加变频器,控制系统提供PID调控,把压力值设定到需要的压力值,需求水量大的话,频率就高些运行;需求量小的话,就采用低频运行;夜间长时间不运行的话,可以设定一个时间,比如大于30min,可以停止水泵。

网友D:
做好保护措施,保护回路要比较全面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以前做过这个项目你的客户也不很了解,...

 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恒压供水就是一直保持设定的压力供水,它是一种PID自动...

 顶一下此回复,有道理的!

网友G:
你恒压供水,都是PID控制,你可以做一个休眠值,假设设定压力6MPa,在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都是6MPa那你不就可以停止水泵工作啦,你在设定一个唤醒值,当压力小于5.5MPa,水泵又可以继续工作

网友H:
恒压变频供水是一种现实当中应用最广泛的变频器PID控制方式,多数变频器厂家产品内置多泵变频供水功能,只要泵选型和变频器参数设置合理,实现节能稳压供水是没有问题的,需要补充的是,在泵选型和搭配的规格,以及附属稳压设备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象你所说的那种夜间少用水或基本上不用水泵在工作情况是符合节能供水的要求,如果考虑更省电一些,可以设置低点停机的休眠功能参数,水量需求大时设置好唤醒功能参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以前做过这个项目你的客户也不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以前做过这个项目你的客户也不很了解,...

  呵呵,问题在于外面的控制器是(富士的)单独的,没有用变频器自带的PID。也不是高楼供水,平地,管埋地下。管长大约500-600米。当然中间有分头。

   我也想知道,夜间如果所有的水龙头,用水设备都停止的时候。变频器还在已一定频率运行,此时水管的压力达到了设定值(出水端由于是夜间没有用水相当于堵转),此地水管的压力会不不上升? 水泵还在往前端送水么?如果一至在运行水管会不会因为压力过高而爆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恒压供水,都是PID控制,你可以做一个休眠值,假设设...

 完全同意.......

网友K:
要想做的全面,使用PLC.

网友L:
我到小区实地看过,人家可比我们聪明,其实是这样的:

水泵组的出口会连接一个大概2个立方的隔膜压力罐,这个压力罐具有保压作用。正常用水,不用说了,PID调节。当到晚上,没有任何用水时,水泵由于需要保持一个最低转速,所以压力就会升高,当压力升高到一个设定值(比正常供水压力稍高一点点),此时水泵即刻全部停机。由于水泵出水管道有逆止阀,又由于楼层管道长,多,所以管道本身就可以保存一定的压力,就像轮胎充气的道理。但,无论如何总会有泄漏,或总有人上个厕所冲个水吧,那么我们认为“管道内压力就会迅速下降”,其实不然,还有个隔膜压力罐呢,压力罐会迅速的释放存贮的水,保持系统压力。

当隔膜压力罐释放完存储的水,还有用水的话,系统压力就会下降,此时就可以再次启动水泵补充压力。

这样一来,当用水量非常小(或无用水时),水泵就会处于间歇运行状态,而这个间歇时间如果无用水的话,1个小时,2个小时也是小意思。

这里顺便说下,不是有些老太太喜欢滴水吗?现在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你的管道上安装了一个什么流量阀,当流量小于一个数值时就会完全关闭,只要有水在滴,水表一定的回转。你以为现在的物管都是傻瓜吗?

网友M(2018-04-14):
我是来学习恒压供水的

网友N: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O:
我是来学习恒压供水的。。。。

网友P:
一般来讲,温度受控的水采用回路供水,如洗眼器供水(eyewasher),生活用热水(domestichotwater),水热系统,水冷系统。而温度不受控的水会用单向供水,如商业大楼的生活用冷水。 不管是回路还是单向,只要系统封闭(虽然由城市供水,但不能回流入城市供水系统),就必须有泄压阀(reliefvalve),和/或压力缓冲罐(pressurecushiontanks)。因为水是不容易压缩的,就用压力缓冲罐来吸收因温度变化而膨胀出来的那部分体积的水。单向生活冷水也会用类似压力缓冲罐来储存一些水,以在压力够而水泵停了的情况下提供些许水以给水泵重新启动并能供水提供缓冲。 对于供水系统能不能停止保压,要看具体应用,如果某个时间段肯定没人要用水,当然可以停,只是在可能有人要用的时候压力要在,只要提前一定时间启动系统就可以做到。

网友Q(2018-08-08):
恒压供水,在夜间也是运行的。夜间没有人,生产也没有用水电机还是在转。通过PID反馈,那夜间的压力不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