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10S411触摸屏要显示台达DTC1000上的温度怎么写

楼主(2014-04-19):
用台达B10S411触摸屏读出台达DTC1000测得的温度。最好能举个例子。拜托了。急

网友A:
可以直接连的!Base  Port  选Delta Controller  ASCII.在元件种类选  TEMP_CTRL_地址

网友B:
你可以再程序中把他转换一下,显示在触摸屏上啊

网友C:
利用两者之间的RS485 MODBUS通讯,读取相应的十六进制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