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检测与控制仪表日常维护--开停车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19):
       生产企业开车、停车很普遍。短时间停车对仪表影响不大,工艺人员根据仪表进行停车或开车操作,需要仪表工配合的事不多,仪表自身需要处理的事也不多。本文要闸述的开停车主要是由于全厂大检修,全厂范围内的停车和开车,或者某个产品由于产品滞销、原材料供应不上等原因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停车然后再开车的情况。新建项目投产开车不在此范围之中。

        1.仪表停车
        仪表停车相对比较简单,应注意事项如下:
     (1) 和工艺人员密切配合。
      2)了解工艺停车时间和化工设备检修计划。
     (3) 根据化工设备检修进度,拆除安装在该设备上的仪表或检测元件,如热电偶、热电阻、法兰差压变送器、浮筒液位计、电容液位计、压力表等,以防止在检修化工设备时损坏仪表。在拆卸仪表前先停仪表电源或气源。
     (4) 根据仪表检修计划,及时拆卸仪表。拆卸储槽上法兰差压变送器时,一定要注意确认储槽内物料已空才能进行。若物料倒空有困难,必须确保液面在安装仪表法兰口以下,待仪表拆卸后,及时装上盲板。           (5) 拆卸热电偶、热电阻、电动变送器等仪表后,电源电缆和信号电缆接头分别用绝缘胶布、粘胶带包好,妥善放置。
   (6) 拆卸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时,要注意取压口可能出现堵塞现象,造成局部憋压;物料(液和气)冲出来伤害仪表工。正确操作是先松动安装螺栓,排气,排残液,待气液排完后再卸下仪表。
   (7) 对于气动仪表、电气阀门定位器等,要关闭气源,并松开过滤器减压阀接头。
   (8) 拆卸环室孔板时,注意孔板方向,一是检查以前是否有装反,二是为了再安装时正确。由于直管段的要求,工艺管道支架可能少,要防止工艺管道一端下沉,给安装孔板环室带来困难。
   (9) 拆卸的仪表其位号要放在明显处,安装时对号入座,防止同类仪表由于量程不同安装混淆,造成仪表故障。

        (10)带有联锁的仪表,切换置手动然后再拆卸。

        2.仪表开车
   仪表一次开车成功或开车顺利,说明仪表检修质量高,开车准备工作做得好。反之,仪表工就会在工艺开车过程中手忙脚乱,有的难以应付,甚至直接影响工艺生产。由于仪表原因造成工艺停车、停产,是仪表工作的忌讳的事。

       仪表开车注意事项如下:
   (1) 仪表开车要和工艺密切配合。要根据工艺设备、管道试压试漏要求,及时安装仪表,不要因仪表影响工艺开车进度。
   (2) 由于全厂大修,拆卸仪表数量很多,安装时一定要注意仪表位号,对号入座。否则仪表不对号安装,出现故障很难发现(一般仪表工不会从这方面去判断故障原因或来源)。
   (3) 仪表供电。仪表总电源停的时间不会很长,这里讲仪表供电是指在线仪表和控制室内仪表安装接线完毕,经检查确认无误后,分别开启电源箱自动开关,以及每一台仪表电源开关,对仪表进行供电。用24VDC电源,要特别注意输出电压值, 防止过高或偏低。
   (4) 气源排污。气源管道一般采用碳钢管,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会出现一些锈蚀,由于开停车的影响,锈蚀会剥落。仪表空气处理装置用干燥的硅胶时间长了会出现粉末,也会带入气源管内。另外一些其他杂质在仪表开车前必须清除掉。排污时,首先气源总管要进行排污,然后气源分管进行排污,直至电气阀门定位器配置的过滤器减压阀,以及其他气动仪表、气动切断球阀等配置的过滤器减压阀进行气源排污,控制室有气动仪表配置的气源总管也要排污。待排污后再供气,防止气源不干净造成恒节流孔堵塞等现象,使仪表出现故障。
    (5) 孔板等节流装置安装要注意方向,防止装反。要查看前后直管段内壁是否光滑、干净,有脏物要及时清除,管内壁不光滑用锉、砂布打光滑。环室里要管道中心,孔板垫和环室垫要注意厚薄,材料要准确,尺寸要合适。节流装置安装完毕要及时打开取压阀,以防开车时没有取压信号。取压阀开度建议手轮全开后再返回半圈。
    (6) 调节阀安装时注意阀体箭头和流向一致。若物料比较脏,可打开前后截止阀冲洗后再安装(注意物料回收或污染环境),前后截止阀开度应全开后再返回半圈。
    (7) 采用单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密闭容器液位时,用负压连通管的办法迁移气相部分压力。这种测量方法是在负压连通管内充液,因此当重新安装后,要注意在负压连通道内加液,加液高度和液体密度的乘积等于法兰变送器的负迁移量。加液一般和被测介质即容器内物料相同。
    (8) 用隔离液加以保护的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重新开车时,要注意在导压管内加满隔离液。
    (9)气动仪表信号管线上的各个接头都应用肥皂水进行试漏,防止气信号泄漏,造成测量误差。
    (10) 当用差压变送器测量蒸汽流量时,应先关闭三阀组正负取压阀门,打开平衡阀,检查零位。待导压管内蒸汽全部冷凝成水后再开表。防止蒸汽末冷凝时开表出现振荡现象,有时会损坏仪表,也有一种安装方式,即环室取压阀后一个隔离罐,在开表前通过隔离罐往导压管内充冷水,这样在测量蒸汽流量时就可以立即开表,不会引起振荡
     (11) 热电偶补偿导线接线注意正负极性,不能接反。热电阻A.B.B三级注意不要混淆.
  (12)检修后仪表开车前应进行联动调校,即现场一次仪表(变送器.检测元件等)和控制二次仪表(盘装、架装、计算机接口等)指示一致,或者一次仪表输出值和控制室内架装仪表(配电器、安保器、DCS输入接口)的输出值一致。检查调节器输出,DCS输出、手操器输出和调节阀阀位指示一致(或与电气阀门定位器输入一致)。
   (13)有联锁的仪表,在仪表运行正常,工艺操作正常后再切换到自动(联锁)位置。
   (14)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开车时,由于检修停车时间长,工艺动火焊接法兰等因素,在工艺管道内可能有焊渣、铁锈、微小颗粒等杂物,应先打旁路阀,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启金属管转子流量计进口阀,然后打开出口阀,最后关闭旁路阀, 避免新安装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开表不久就出现堵的故障。   另

       外要注意开关阀门的顺序,对于离心泵为动力输送物料的工艺路线,开关顺序要求不高;若是活塞式定量泵输送物料,阀门开关顺序颠倒(先关旁路阀,再开进口阀与出口阀。面且开关阀门时间间隙又大一些, 即关闭旁路阀后没有立即开启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出口阀),往往引起管道压力增加,损坏仪表,出现一些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