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40怎么做电机优化?

楼主(2014-04-19):
急需西门子变频器440的电机优化参数和操作流程,各位大神帮帮忙啦!谢谢,谢谢~

网友A:
以下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调试的一般方法,请参考!
1) 将P0010设为30 ,P970设为1(后文为方便表述,记为P0010=30 ,P970=1);开始恢复参数到出厂设置,大约需要等待60秒。
 2) P295=600S 使变频器停机后风机继续运行10分钟,以散尽热量。
 3) P625=电动机环境温度,对后面的调试与变频器参数自动计算很重要。
 4) P1800=4 设置调制频率。
 5) P0003=3  设访问参数组的等级为专家级。
 6) P0010=1  只显示出快速调试相关参数。
 7) P0100=0  欧洲类型,功率单位为KW,频率为50HZ(DIP2开关设置为OFF)。
 8) P0205=0  负载为恒转矩类型(如果为风机水泵类变转矩负载此项必须设为1)
 9) P0300=1  所用电动机为异步电动机
 10) P0304=380 额定电动机额定电压为380V(P0304~P0308按照电机铭牌输入)。
 11) P0305=电动机额定电流
 12) P0307=电动机额定功率KW
 13) P0308=电动机的功率因数
 14) P0310=电动机额定频率(通常为50Hz)
 15) P0311=电动机额定速度
 16) P0320=电机磁化电流(不必设置),当P3900=1或2(快速调试结束)时自动计算这一参数
 17) P0335=0电机采用自冷方式(如果电动机有单独的冷却风机P0335=1)
 18) P0640=150%电动机的过载倍数,要根据变频器最大电流和电机最大电流决定。
 19) P0700=1  命令源为BOP操作面板
 20) P1000=1  由MOP(电动电位器)设定频率
 21) P1080=电动机最低频率(通常为5Hz)
 22) P1082=电动机最高频率(通常为50~100Hz)
 23) P1120=加速时间,(通常为10S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4) P1121=减速时间,(通常为10S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5) P1135=快速停车时的减速时间,(通常为2S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6) P1300=0 线形V/F控制或P1300= 20 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27) P1500=0 转矩设定值选择,0表示不使用转矩控制
 28) P3900=1 结束快速调试过程,进行参数计算和复位到工厂缺省值
 29) P1910=1 自动检测电机数据并改写优化部分电机参数(必须在快速调试完成后进行)
 30) P1910=3 电机磁饱和曲线优化(当最高转速超过50Hz-弱磁运行时需要进行此项优化,并且必须在快速调试完成后进行)
 31) P1960=1 速度控制器优化,当P1300选择为矢量控制时需要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调试的一般方法,请参考!1...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参数P340不用设吗?

网友B:
余晖回答的非常完整!最近刚调试了一台420的7.5KW,功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余晖回答的非常完整!最近刚调试了一台420的7.5KW...

P340电机参数优化还需要做吗?

网友C:
    P340  参数优化你可做也可不做 !  给你个  M440 手册连接

1,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5377_1.shtml

2,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201/2012010408105400001.ht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余晖回答的非常完整!最近刚调试了一台420的7.5KW...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40  参数优化你可做也可不做 !  给...

好的,谢谢!

网友E(2014-08-22):
置顶的很正确。。,。。。。。

网友F(2016-12-14):
学习了    以前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