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张力控制与磁滞张力控制?

楼主(2014-04-19):
请教伺服张力控制与磁滞张力控制的优缺点?

请教前辈们,我想在电缆放卷中进行张力控制,我想用伺服控制,但是有人让用磁滞张力控制,不知道 这两种哪种的性价比比较好?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一般 听说是用 伺服控制 张力吧, 我也没有玩过, 期待高手出现 !

网友B:
通用型伺服有力矩控制吧,楼主可以试试!

要不就用机械式的刹车来控制,我们贴标机就是这样的,出标机构拉动摆杆,摆杆末端的刹车松掉,放卷开始旋转,当放卷机构旋转,标签带松掉,摆杆开始回原位,刹车逐渐制动,这样持续的张紧标签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