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施耐德PLC如何通过仿真与intouch做通讯

楼主(2014-04-19):
本人现在没有施耐德PLC,但是想测试和intouch通讯,不知道如何通?或者用仿真软件如何通讯?有没有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施耐德那一款PLC?仿真器可以连接的。

网友B(2015-04-29):
施耐德那一款PLC?仿真器可以连接的

网友C(2015-07-06):
你好,我想问下M258地址如何与INTOUCH地址对应?例如:%MW1000对应的是INTOUCH里面是401001,%Mx3000.0对应INTOUCH上的地址是多少?也就是上位机上面怎么取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