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湿度变送器的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4-04-19):
请教温湿度变送器的电路如何设计。

输出模拟4-20mA\1-5v 0-10v的电路

或485的电路

网友A(2015-01-18):
ZRN-Q100-Y管段式超声波热量计http://zrnyb.com/是在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基础上加配一对温度变送器而实现热量计量功能的。可循环显示正、负、净累积热量与累积流量和瞬时热量与流量计及时间、温度等值。
同时热量计也可通过于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或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配套温度传感器进行热量测量。同时公司最新推出一款ZRN-Q100-P便携式超声波热量计,方便用客可随时随地便捷的对不同管道进行热量计量。弥补了热量计量的不同需求。

超声波热量表     功能强大     1路4-20mA输出可作为流量/热量变送器;2路OCT输出可作为流量/热量开关;3路4-20mA输入可作为数据采集器;2路3线制PT-100电阻信号输入可作为热量表传输距离远 组网快捷     一次表与二次表之间采用RS-485总线通讯,采用普通电缆即可,传输距离可达1000  米以上,组网十分方便、快捷。这种传输方式抗干扰能力强,解决了分体式超声波热量表 专用电缆成本高、抗干扰能力差、传输距离短等问题。高精度测量     线性度优于0.5%,重复性精度优于0.2%,测量精度优于±1%测量范围大     选用不同型号的传感器,可实现口径DN15-DN6000mm管道流量和热量的测量。
1、超声波冷热量计的表体为直通一体结构,采用精密铸造工艺而成。

北京中瑞能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www.zrn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