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PLC程序写入问题

楼主(2014-04-19):
请问fx1s系列PLC是不是不可以用顺序功能图编程,我用GX Works2编写的顺序功能图无法写入fx1s系列PLC,没有端口设置窗口,转换成梯形图也不可以。

网友A:
FX 1S 可以用顺序功能图, 是不是你写的 程序有的 功能 在1X 中没有这功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X 1S 可以用顺序功能图, 是不是你写的 程序有的...

网友C:
也许你程序里面运用的指令不支持FX1S系列的,你可以在网上找个FX1S使用手册,里面指令部分会给出有哪些指令时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