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20MR温度控制

楼主(2014-04-19):
K型热电偶通过FX1N-2AD-BD与PLC相连,转换后的数据通过怎样的计算能够转换为我们所需要的温度信息

网友A:
   模块量模块中有 模块量读取 程序 例子,用起来就行 !

网友B:
以前看别人都说怎么做,怎么编程就可以实现

但是真让你实际调出来,第一次做,没经验,还真是费劲。别人的经验必须自己检验,才能是自己的。

网友C:
三菱书中有例子的,跟着来实践一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量模块中有 模块量读取 程序 例子,用起来...

模拟量模块读取的数值时0-10v级的,而K型热电偶输出的是mv级的,他必须要经过计算才能得到我想要的数据。我现在就是不清楚怎么计算。听别人说PID能够实现,但是我就是不清楚PID要怎么设置。

网友D:
看2AD_BD说明书

网友E:
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网友F(2016-12-29):
引用 网友G: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