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出现问题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4-19):
        数控技术及数控机床的应用,成功地解决了某些形状复杂,一致性要求高的中、小批零件的自动化问题,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还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缩短了生产准备周期。
      但是,在数控车床使用过程中,数控车床难免会出现各种故障,所以故障的维修就成了数控车床使用者最关键的问题。
      一方面销售公司售后服务不能得到及时保证,另一方面掌握一些维修技术可以快速判断故障所在,缩短维修时间,让设备尽快运转起来。在日常故障中,我们经常遇见的是刀架类、主轴类、螺纹加工类、系统显示类、驱动类、通信类等故障。而刀架故障及相应地解决方法,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故障现象一:

      电动刀架锁不紧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①发信盘位置没对正 :拆开刀架的顶盖,旋动并调整发信盘位置,使刀架的霍尔元件对准磁钢,使刀位停在准确位置。  ②系统反锁时间不够长:调整系统反锁时间参数即可(新刀架反锁时间t=1.2s即可)。  ③机械锁紧机构故障 :拆开刀架,调整机械,并检查定位销是否折断。

    故障现象二:

   电动刀架某一位刀号转不停,其余刀位可以转动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①此位刀的霍尔元件损坏:确认是哪个刀位使刀架转不停,在系统上输入指令转动该刀位,用万用表量该刀位信号触点对+24V触点是否有电压变化,若无变化,可判定为该位刀霍尔元件损坏,更换发信盘或霍尔元件  ②此刀位信号线断路,造成系统无法检测到位信号:检查该刀位信号与系统的连线是否存在断路,正确连接即可。  ③系统的刀位信号接收电路有问题:当确定该刀位霍尔元件没问题,以及该刀位信号与系统的连线也没问题的情况下更换主板。

网友A:
今天维修2例数控刀架问题, 是过载,转不动;一个是接触器缺相

网友B:
数控车床刀台看似简单,可是有些问题也很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床刀台看似简单,可是有些问题也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