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漏电断路器构成双回路供电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4-19):
    用两个漏电断路器构成双回路供电,假如其中一个回路失电,则先断开该回路,然后手动合闸另外一回路。这样的供电回路,会损坏漏电断路器吗?

   没有合闸的那个漏电断路器下口有电,上口没有电,这样的情况下,会损坏漏电断路器吗?

   如果其中已经合闸的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那另外一个下口也没有电了。

   两个漏电断路器都会因为漏电电流没有达到动作值,而一直会有感应出来的漏电电流,在这种情况下,漏电断路器会被烧掉吗?

网友A:
我认为这样做漏电附件是会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样做漏电附件是会烧掉的

为什么呢?要么就已经跳掉了,而且漏电断路器不也一直会有一定的漏电小电流嘛,只要没达到动作值,不也一直承受着漏电电流嘛,怎么会烧呢?是马上就烧?还是半个小时就烧?还是时间长了才会少?

楼主:
漏电断路器的剩余电流互感器是在漏电断路器的下端,当断路器没有合闸的时候,即便是下端有电,也没有构成回路,没有电流流经剩余电流互感器,照说,没有合闸的那个漏电断路器压根就没有检测出一点点漏电电流带来的感应电压,也就不会动作了呀。也不会像他们说的承受着漏电电流而烧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