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无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4-04-19):
一台台达dvp28sv2,无法与电脑通讯连接。同样的线和电脑换dvp14ES就能和电脑连接上。

难道是plc坏了?

网友A:
连上PLC查看下设备管是器下的端口(COMT和LPT)看有没有不能识别的硬件设备,要是没有那可能是PLC故障,联系台达售后吧。

网友B:
先检查通信设置是否合适。

如果通讯设置没问题,那就是PLC通讯模块可能烧了,是否有带电插拔通讯电缆的习惯呢?

网友C:
以前通信是否正常;觉得2楼的“先检查通信设置”,有道理。

网友D:
下载到里面的程序将通讯口参数设置成你无法设置的参数,这样就是连接不上的。这时只有在PLC停运(STOP)的状态下才能通讯上。

网友E:
看看你选取的通讯口是不是现在电脑插着的通讯口。

网友F:
首先检查一下你链接的这台电脑是否安装了驱动,其次看你选择的端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