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4-04-19):
谁能给发个s7-200控制变频器调速的程序,PLC型号:6ES7 214-2BD23-0XBB,变频器型号:紫日ZVF9V.

小弟几等用、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说的这个变频器没接触过

用PLC控制变频器调速,常用的就是用PLC输出控制变频器段速输入端子信号,这样

随着你的程序执行,输出组合信号依次驱动段速信号,变频器就按参数设定,变速输出驱动电机。

以前做过西门子的。用顺序控制很好实现,不知道楼主做什么用,具体要看控制要求。

网友:
我想在组态王上调速,通过485控制。

网友:
我想用组态王做个配方,分别控制几台变频器和两台伺服,用一个水分分析仪调整伺服转速。

网友B:
   这个品牌的变频器 末有用过, 有 485 通讯 吗, 或是与 S7 200 变频器建立 MODBUS 通讯方式 ,然后 在 组态软件 中 给定 变频器的 控制速度频率数据就行

网友C:
提供程序的话,必须得知道你用的变频器MODBUS协议。

没有协议,怎么给你写通讯程序?

网友D:
485通讯的协议是不是标准的,而且要知道变频器地址的分配,当然了,变频器也要尽心相关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