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自动洗车机车尾测距问题!!!

楼主(2014-04-20):
   现在主流的7字型旋转自动洗车机都用超声波测量车身长度,但是我设计的测距(即旋转90度后碰头和车尾的距离)不稳定,不同车型距离相差蛮大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识别车型?我的想法是识别车子的车顶到车尾这段形状来判断车型,是这样的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没有玩过, 你用超声波非接触性测距设备 应能测量  你的 旋转洗车把 与 车身保持一定距离就可以吧

楼主:
不行啊,要在一个固定的距离的!这样才洗的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