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e2模拟运行,RUN指示灯不亮,啥情况

楼主(2014-04-20):
求各位大侠帮忙看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建议:1,看看编程设置中,PLC型号是否选合适,有的指令在某型号下无法运行。

2、关闭监视,重新启动调试。程序变换后又没有警告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建议:1,看看编程设置中...

你好,谢谢你的答复,程序变换后没有警告,是不是程序写完之后不能直接模拟运行还要进行I/O设置啊,或者进行当前值设置

网友B:
模拟运行也是需要把程序传入仿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