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程序循环执行

楼主(2014-04-20):
我写了一段程序,在执行完一个周期后就不运行了,我想要他循环执行,怎么办呢

网友A:
什么循环,发张图

定时器可以实现局部循环

网友B:
是中断子程序吗?

网友C:
你写的是什么程序?用的是什么PLC?你怎样看出来你写的程序只执行了一个周期?

网友D:
运行开始,必定要一个触发。不用按钮手动触犯发,那么只有靠计时,或计数,或限位来给一个触犯发信号。

网友E:
一个周期,是指PLC的运行周期,还是你生产要求的一个周期?

网友F:
或者设置循环条件,满足条件重新开始。

网友G:
你在最后加一个内部继电器M来出发第一个程序来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