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跟变频器怎么通讯

楼主(2014-04-20):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跟安川E1000变频器通讯,发送数据怎么没返回,波特率啥的都设置了呀?变频器参数设置的是h5-1到h5-12,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设置的?我发的数据是:02 03 00 20 00 04 45 F0 说明书说是读取来自从站2的变频器的状态信号、故障内容、数据链接状态、频率指令时的信息。求指点?另外,我变频器只接了电源和通讯线跟这没关系吧?

网友A:
1、需要考虑你使用的串口适配器是符合变频器需求的。变频器是232接口还是485接口?你的串口适配器是否匹配?

2、接线是否有误?如果是485,往往容易将信号+或-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要考虑你使用的串口适配器是符合变频器需求的。变频...

变频器是485接口,电脑那边是USB转485,跟其他变频器通讯过没问题,信号正反都试了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你发送的数据都是对的,试一下说明书上的另外一个让变频器运行的例子发过去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也不行,可能是接线有问题,检查一下选的端口号是不是正确。另外要注意H5-01中的从站地址不能选错。

       变频器只接了电源线和通信线也可以通信。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RS-485 Modbus RTU 通讯线必须是专用双绞线,否则用短距离(小于1米)的以太网线也可以,最好加上终端电阻。

02 -- 表示从站地址为2,如果从站设置错了,就不会有数据。

03 -- 功能代码,表示请求读取4xxxx寄存器的数据

0020 -- 起始地址,地址是400032

0004 -- 表示数组长度为4,即400032...400035

再后面是校验码(分为奇、偶、无),校验码设置错误同样也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485 Modbus RTU 通讯线必须是专用双...

恩,说的很详细.我回头再试试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485 Modbus RTU 通讯线必须是专用双...

恩,今天找机会试了下,是地址设置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RS-485 Modbus ...

 恭喜你,调通了,以后就有经验了。就是师傅了。

网友D:
看来连接通讯要细心呀。稍有疏忽就连不上了

网友E(2015-08-27):
请问你是怎么接线的,我这边用网线直接对准网口不可以吗?我是小白,现在想用串口通讯助手调试变频器,就是不知道线怎么接?USB转串口接出来后怎么接到变频器485+和485-上面?可以画个接线图来看看吗?

网友F(2017-06-27):
地址应该是变频器说明书给的址位+1;很多变频器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