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s-60MCT和电脑编程软件通讯

楼主(2014-04-20):
该PLC是厂配的,有一条232线跟人机连着。

我将该232线接到台式232口,没有反应,连硬件管理器都没有显示有新的COM出来,正常吗?应该怎么办?

求助下,急等。

网友A:
电缆的问题吧,不是接口对就可以通讯的,查资料看下端口定义,自己改下就行了

网友B:
接线方式不一样。像楼上说的,内部的接线不一样,找个图自己焊一个吧。

网友C:
跟谁家的人机联线,不是同一家的话说明线脚定义多是不同的,自己焊一根或者买根原装编程线缆

网友D:
线的问题吧。可能接线方式不一样吧,像楼上说的,内部的接线不一样,找个图焊一个吧。

网友E:
你已经100%的确定你的电脑的COM口是可用的吗?是多少号的COM口你又选对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缆的问题吧,不是接口对就可以通讯的,查资料看下端口定...

主要还是看管脚定义。

网友G:
主要还是看管脚定义。

网友H(2014-06-16):
这个是不会生出COM口的,你直接用主机原来的COM通讯应该就没问题了,通常为COM1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缆的问题吧,不是接口对就可...

 赞一个

网友J:
1.是否电脑的COM口是坏的

2.通讯线的接脚定义很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