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700和S7-200的时钟同步

楼主(2014-04-20):
折腾了一上午,终于搞懂了两者的同步时间显示和设置.

为大家以后用到的时候少走弯路,特意发帖共享下过程:

1.在S7-200中编写时钟读取和设置指令

2.在smart上放置时间日期,并组态好时间调整的按键

这是我在报警显示画面中的时间显示,右边放了一个[系统时间校准]的按钮,函数调用画面

3.组态和S7-200的连接,在区域指针下,填上地址VW300,意思是:

读取从VB300开始的6个字节,即VB300,VB301,VB302...VB305,

分别对应日期(年月日),时间(时分秒)

4.这就是时间设置的画面,做的界面简洁了点,一眼就看出了怎么使用吧?

5.接下来就是设置时钟对应的变量了,在HMI里组态的变量如下:

6.点ENTER的时候,触发位的设置函数

做到以上几步,就成功完成了两者的时钟同步。

文采有限,配合画面应该不难看懂吧?

网友A:
头次用真是搞了好久。700IE触摸屏,连个实时时钟都有没,要显示个时间还得从PLC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用真是搞了好久。700IE触摸屏,连个实时时钟都有...

SMART系列好像都没有硬件时钟,都是软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好资料, 收藏

网友D:
楼主,这都是在什么硬件条件下完成的

有PLC和屏吗?

网友:
SMART 700和S7-200的时钟同步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E:
谢谢楼主。我也要好好学一下。

网友F:
这是其中的方法之一,屏里面直接就指出时钟同步的,不用自己设置,,只把VB300的地址写进去就行了,比这个方法简单

网友G:
楼主真有心!好东西啊!收藏了谢谢!!!!

网友H:
楼主真有心!好东西啊!收藏了谢谢!!!!  真心谢谢了

网友I:
楼主的资料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J:
有用的东东..........

网友K: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F0133

如何同步操作面板与 S7-200/300/400 控制器的日期和时间(更新版)

网友K:
1.操作面板同S7-200 CPU间的时钟操作

1.1使用S7-200 CPU时钟对操作面板的时钟同步

步骤如下:
(1) 在Micro/Win中,周期调用READ_RTC函数,以定时读取S7-200 CPU的系统时钟,将时钟信息存放在V区,比如VB100。
(2) 如果是用WinCC Flexible 组态:请先设置好通讯参数;然后在“区域指针”页内,建立“日期/时间PLC”, 指向S7-200 中存放时间信息的区域VW100即可。见下图:

(3) 如果是用ProTool组态:请先设置好控制器的通讯参数;然后插入“日期/时间-PLC” 区域指针, 指向S7-200 中存放时间信息的区域VW100即可。见下图:

1. 2通过面板修改S7-200 PLC时钟

大致设置如下:
(1) 在操作面板项目中创建: 1个标志变量(比如:地址为 V20.0)和年、月、日、时、分、秒 6 个 BYTE变量,分别连接到PLC的连续V区中,比如:VB70 – VB75。
(2) 在 MicroWin中,用标志变量触发来调用SET_RTC,将VB70 – VB75作为时间参数传递给该函数,来实现通过面板修改S7 PLC时间。
(3) 注意:给S7-200设定系统时间时,不要给时间信息中的“星期”字节赋“0”值,请给出确切的“星期几”否则会导致时钟同步失败。或将此字节置为常数 1。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objid=79626087&caller=view

网友L(2015-04-16):
应该要好好地学习一番了~

网友M:
大侠,我的时钟可以设置了,但是时间就固定在那了。不走啊。。设置完一个时间,过一会还是这个时间不会变。。

网友N:
西门子在SMARTLINE 这款屏上面真的是精简得太过分了,近乎变态。作为一款工业应用的触摸屏居然都没有硬件实时时钟。这个东西能节省多少成本呢,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网友O(2015-09-09):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谢!

上单

网友O: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谢!

网友O: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谢!

不能

网友P(2016-10-13):
很不错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有兴趣可以了解广州SMT贴片加工 www.crsmt.cn

网友Q(2016-11-15):
很好的教程,十分感谢。。

xuesheng!

网友(2017-04-11):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网友R:
很好的教程,十分感谢。。

网友S(2017-08-29):
西门子在SMARTLINE 这款屏上面真的是精简得太过分了,直接输出/输出框设置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T(2017-11-07):
楼主你好,我这样用了,但是有个问题,好像是BCD码的,触摸屏上可以直接用BCD码么?如何设置?

网友U(2019-12-25):
感谢楼主的慷慨解惑

网友V(2020-01-31):
十分的好。尤其是对初学者。

网友W(2020-05-01):
学习啊,正好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