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tep7软件,中文版的。

楼主(2014-04-20):
谁有step7软件,中文版的。能够在WIN7上使用的。有的话发到邮箱932779830@qq.com。谢谢!!

网友A:
STEP没有专门的中文软件,官方下的可以直接切换到中文环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EP没有专门的中文软件,官方下的可以直接切换到中文环境啊

楼主:
对: 领域 STEP没有专门的中文软件,官方下的可以直接切换到中文环境啊 内容的回复!我去西门子官网下了sp8,sp9的。但是不能用,安装总是出现错误,我是WIN7 64位的,你们有安装步骤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STEP没有专门的中文软件,官...

STEP7-MicroWIN_V40_SP9在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通过、并运行良好:

1、在C盘手动创建目录 C:\Program Files (x86)\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bin
2、把microwin.exe(SP6的执行文件)拷贝到bin目录下
3、安装STEP 7-MicroWIN V4.0 SP9
4、自动寻找安装路径...(寻找时间较长),在系统找到我们手动建立的路径时,点击“确定”
5、系统提示卸载旧版(是我们在bin目录放置旧版microwin.exe的原因),进入bin目录,删除旧版microwin.exe
6、点“确定”,直至安装结束

另外提醒你:最好还是使用WIN7 32位的系统,不然很多工控软件都无法兼容的

网友C:
   原来你是要 S7 200 软件 ,这个 软件  STEP7-MicroWIN_V40_SP9 是支持 WIN7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microwin.exe(SP6的执行文件)哪里有,官网可以下载吗,我以前没有装过这个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