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原理分析

楼主(2014-04-20):
三相电源与单相电源的区别:发电机发出的电源都是三相的,三相电源的每一相与其中性点都可以构成一个单相回路为用户提供电力能源。注意在这里交流回路中不能称做正极或负极,应该叫线端(民用电中称火线)和中性线(民用电中称零线)。
2,按照规定,380伏(三相)的民用电源的中性点是不应该在进户端接地的(在变压器端接地,这个接地是考虑到不能因悬浮点位造成高于电源电压的点位,用户端的接地与变压器端的接地在大地中是存在一定的电阻的),供电方式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中性点引出线)构成回路,在单相三芯的电源插孔中还接有一根接地线。这是考虑到漏电保护器功能的实现,(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如果有人体触摸到电源的线端即火线,或电器设备内部漏电,这时电流从火线通过人体活电器设备外壳流入大地,而不流经零线,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就会不相等,漏电保护器检测到这部分电流差别后立刻跳闸保护人身和电器的安全,一般这个差流选择在几十毫安)如果,把电源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这在民用电施工中是不允许的),漏电保护器就失去了作用,不能保护人身和电器设备的短路了。
三相电可以照明,3个灯接成星行接法,既每个灯的任一根线互连,每个灯的另一根线接三跟相线,也就构成了回路.三相电任意两跟线间的电压是380伏,每相与大地间的电压是220V.
三相电有三根火线,双相三线有两根火线,在我远古的记忆中好象都只有一根火线啊(汗),要这么多火线有什么用啊”楼主只要分析和阅读下面的回答就会明白的:
(3)“三向电”的的概念是:详细点吧,我们知道线圈在磁场中旋转时,导线切割磁场线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它的变化规律可用正弦曲线表示。如果我们取三个线圈,将它们在空间位置上相差点120度角,三个线圈仍旧在磁场中以相同速度旋转,一定会感应出三个频率相同的感应电动势。由于三个线圈在空间位置相差点120度角,故产生的电流亦是三相正弦变化,称为三相正弦交流电。工业用电采用三相电,如三相交流电动机等。
任两相之间的电压都是380VAC,任一相对地电压都是220VAC。分为A相,B相,C相。线路上用L1,L2,L3来表示。(三相交流电因用途不同还有660VAC和6000VAC供电等)。
1.1 能产生幅值相等、频率相等、相位互差120°电势的发电机称为三相发电机;以三相发电机作为电源,称为三相电源;以三相电源供电的电路,称为三相电路。U、V、W称为三相,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线电压,电压为380V。相与中心线之间称为相电压,电压是220V。
2.1 三相电负载的接法
分为三角形接法和Y形接法。
三角形接法的负载引线为三条火线和一条地线,三条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任一火线对地线的电压为220V;
Y形接法的负载引线为三条火线、一条零线和一条地线,三条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任一火线对零线或对地线的电压为220V。
三相电电器的总功率等于每相电压乘以每相电流再乘于3,即总功率=电流×电压(220V)×3(W=U×I×3)
2.2 三相电电表三相电电表有机械表、普通电子表、磁卡电子表三种,一般规格为: 1.5(6)、5(20)、10(40)、15(60)、20(80)、 30(100) (电压3×380/220V~)。

注:电表的负荷,可通过选配不同变比的电感线圈以达到使用要求。如:规格为3x1(2)A的电表配电感线圈使用,选电感线圈变比为1:50,则每相可承载的最大额定电流为100A。

三相电星形接法中性线的作用(负载不平衡)

在示教板上装6个灯泡(220V、100w),每个灯泡串联一个开关。示教板上装有交流伏特表和交流安培表(如附图18所示)备用。把电路中开关连通,合上三相电闸刀后,6个灯泡全部点亮。用伏特表分别测量(1)(2)、(2)(3)、(3)(1)位置的线电压,读数皆为380伏;如分别测量(1)、(2)、(3)各点与O点之间的相电压,可测出数值为220伏。即线电压有效值是相电压有效值的倍。用安培表的二线插头插入中性线插座CZ,使安培表串联在中性线上测量中性线电流,可看出在这种平衡负载状态下,中性线电流基本为零。熄灭一个灯泡形成非平衡负载,中性线电流增加,若进一步破坏线路负载的平衡,中性线电流继续增加。还可以观察到在平衡负载时(即所有灯泡都点亮),接通或断开地线(即将G处开关通断)对各灯泡的亮度没有影响。但如果熄灭线路中某二三个灯泡形成非平衡负载,这时再断开地线,就会看到呈星形连接的三条支路上的灯泡,有的亮度增加了许多,有的则比正常亮度减弱了。这是因为在非平衡负载情况下,断开中性线,则中心点O处的电势不再为零且产生浮动,虽然(1)(2)、(2)(3)、(3)(1)位置的线电压仍是380伏,但是根据串联电路上电压按负载大小成比例分配的原则可知,两个灯泡并联负载较小,分配的电压也较小;而只有一个灯泡的负载较大,分配的电压也较大。因此灯泡亮度相差甚大。可见在非平衡负载的情况下,保证中性线不断开的重要性。只有中性线接通,使星形连接的中心点(O)处电势为零,才能保证各相的相电压为220伏。

熄灭两个灯泡,在负载不平衡的情况下,断开中性线,各相灯泡亮度不同。如果接通中性线,各相灯泡则亮度正常。因此时电压的大小与负载大小无关,但中性线电流较大,约0.8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