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神来做这道题

楼主(2014-04-20):
也不知道图片放大之后能不能失真,求大神 帮帮忙。

1   按启动按钮start按钮,传送带M1开始转动,若定位传感器SE5动作,传送带立即停止。

2  在罐装工位上部 有一个饮料罐,当工位有饮料瓶时,则由电磁阀LT1对饮料瓶进行3s定时罐装(传送带已定位)

3   在封盖工位上有两个单作用气缸,A B。当工位上有饮料瓶时,A向下推出瓶盖,当SE3动作时,表示瓶盖已到位,B缸进行压接,1s后B 打开,再1s后A退回,当SE4动作时表示A已经退回到位,封盖完成。

4   在任何情况下按下STOP,则全都复位。

网友A:
也不知道图片放大之后能不能失真,没看懂这个跟下文有何联系?

网友B:
楼主可以自己尝试一下解这道题。

估计是书上的题目或者老师出的吧,在现场的话这个貌似不好控制,传送带定位不准,一般都是瓶夹夹持,然后伺服跟踪。要不就是旋转型的灌装

网友C: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程序,20步内完成,楼主不妨自己试下

网友D:
这个只是学习题目吧,现场不可能这样,定位不住就压不了盖,会出很多问题

要么就用夹子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图片放大之后能不能失真,没看懂这个跟下文有何联系?

我  上传了两张图片

网友E:
没看到图片啊,在哪?

网友F:
简单的逻辑。。。。。。

网友G:
SE5应该用上升沿中断,这样定位会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