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机构调整方法

楼主(2014-04-20):
1、工作缸的调整:工作缸活塞杆的行程调整通过改变工作缸缸帽的螺帽位置来实现;工作缸活塞杆行程为132±1mm。

2、缓冲器的调整:如果断路器在分闸位置,主轴上的内拐臂正好把缓冲器压到底,这时外拐臂栏杆的连接销孔中心与主轴中心垂线的距离为67±2mm,否则应通过改变缓冲器垫片的厚度进行调整;油缓冲器打到底不是绝对的,应有1mm左右间隙,以防压缩过盈造成主轴变形。

3、合闸保持弹簧的调整:调整合闸保持弹簧,使断路器在合闸状态下,其弹簧总长度在460±10mm,松紧尾部的螺栓可以调整其长度;在断路器合闸状态下,把机构的高压油放掉,水平拉杆向分闸侧窜动的距离不大于1mm,说明性能良好。

网友A:
调整好一定要做一下试验,看断路器何不合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一定要做一下试验,看断路器何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