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信号线屏蔽问题

楼主(2014-04-20):
看到说信号线需要外部接地,不知怎么接地,求指导,谢谢

网友A:
貌似是单点接地吧。选取一侧进行接地,我一般都这么接,不知道对不对。应为要求不是很高,所以一直没观察到效果

网友B:
外部接地,讲的都是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将屏蔽线的外层金属网接地,可有效防止干扰

网友C:
一般要单独接地,不能和外界有相同的接地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