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用什么软件编的上位机画面?

楼主(2014-04-20):
客户的立体库有问题:

有些工位上面没有放置东西,在上位机界面上却显示有东西,而且不能消除.

通过双击桌面上的如下图标进入人机画面.

进入人机画面后,看到如下图所示,每一个小方框表示一个工位,用于放置货物或是传送货物的工位.

双击其中的任何一个小方框都会弹同如下图所示画面.正常情况, 工位上没有东西的话,设备状态应该是Normal,而不是占用,现在的问题就是有几个图标一直显示占用,而且无法消除.导致有一部分立体库不能使用.

本人有个想法,安装个这个人机画面的开发软件,然后打开备份(客户手里有备份),查看每个方框对应的变量是多少,然后再看PLC程序(有备份),再找解决办法.

现在的问题是都不知道这是用什么软件编写的画面.....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不太清楚, 那你可查看每个 立方体库内有什么感应有物品的信号传感器吧?  或是从 程序里来 分析 这个变量的连接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 那你可查看每个 立方体库内有什么感...

有故障的是传送工位,不是简单的感应信号来了就为占位这么简单,还跟前面的任务有关系.西门子400的系统,程序非常复杂,一时半会看不懂.

网友B:
看硬件环境。。。。。。

楼主:
看硬件环境?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基于触摸屏的底层操作系统,自己开发的.NET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基于触摸屏的底层操作系统,自己开发的.NET程序

有办法看到对应的变量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