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 k7s 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14-04-21):
哪位大哥 能给我发一份  fvr k7s的说明书  需要改参数 不知道怎么改    谢谢了  邮箱306785014@qq.com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变频器, 去 论坛 里找找吧 !

网友B(2015-03-23):
联轴器的检验

是保证联轴器的安装使用和寿命的关键一环,合理的按照检验规程检验,有利于提供工作效率避免产程漏检和错检。一般来说,联轴器的检验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检验所用材料是否合格

检验零件时,首先对照图纸的标题栏、工艺文件,检查零件所用的材料的规格、牌号,板材要检查纹向、状态等。合格后再进行尺寸检查。

2、检查几联轴器何形状、表面粗糙度、表面质量

对照主视图和其他视图检查联轴器的几何形状是否合格;检查各要素的位置是否正确,如孔、槽、等;检查表面粗糙度、表面质量,如划伤、磕碰、变形、裂纹等;

3、检查联轴器尺寸精度

检查联轴器尺寸精度时,一定对照图纸、工艺、技术条件进行。一般先检查定形尺寸,如外形、孔、轴直径,在检查定位尺寸,如边距、中心距等。当检查形状复杂、尺寸繁多的零件时,检查前应先画一个表格,先把定形尺寸列入表内,再把定位尺寸列入表内,然后按表的顺序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的测量,并将测量结果写入实测尺寸一栏内,这样既不会遗漏尺寸,又能保证检查质量。

4、测量形位误差

测量形位误差时,要注意测量基准,要注意标有包容原则、最大实体原则的要素。对于纸上未标注形位公差的要素,视需要检验人员按照国标或企标准自行查找公差值,并进行测量。如联轴器的同轴度、圆跳动,键槽的对称度、孔德位置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