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用户程序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西门子S7200PLC的存储器分系统程序存储器、用户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

那么请问:

I   Q   S  L   V   M  SM  AI    AQ   T   C   HC   ACC 都属于数据存储器吗?

网友A:
是的,

这些都是内部变量的符号,符号加上下标,就是变量的地址。

不同的变量地址,存储的数据信息不同,根据你自己的编程需要使用这些变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