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 MODUBUS通信例程

楼主(2014-04-21):
西门子PLC200,怎么与2台PXR9富士温控表实现MODBUS RTU通信,要读温控表里的参数还要写参数到温控表,主要是PLC这边程序不知道怎么写,哪位仁兄有PLC与智能仪表的通信程序分享下,主要是PLC与2台以上仪表的通信,最好是梯形图,本人菜鸟别的看不懂,有的话发我邮箱233308978@qq.com,先谢谢了。

网友A:
MODBUS RTU通信应该要调用程序里的 CTRL 和MSG库,可以把PLC设置成主站,智能仪表设置成从站,还有就是注意modbus寄存器地址和PLC之间的地址映射,映射好以后,就可以向modbus寄存器读取或写入数据,你可以看一下智能仪表的说明书,上面会有吧,两台以上应该也能实现,PLC可以带2个从站啊。调用库会省很多事。。。。

楼主:
楼上说的对,但主要是针对PLC与两台以上的智能设备通信,比如与地之一、和地址2通信,不可能同时进行,是不是要写个时序程序进行切换,之间的时间具体怎么设置,求解答或有例子程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