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变量怎么把plc中DB块的数据类型调过来

楼主(2014-04-21):
本人正在学习wincc flecble 2008.按公司程做,一个个的做成和公司一样的,用的是外部变量,自己只会把DB块中的数据一个一个的调用,这样太麻烦了一共有好几百个变量,能不能把整个db块中数据直接掉过来,这样就只要掉几个db块就行,有没有大神

网友A:
 wincc flecble 2008. 如果是 集成 在  S7 项目 程序中是可直接符号连接到 你 程序 中的变量 , 你只需要将你 画面需要连接的 界面点连接变量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 flecble 2008. 如果是 集成...

 可是只能一个个的点,有没有更好的不用一个个的的点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 flecble 2008. 如果是 集成...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我还是学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