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LIM模拟多个CPU间的通讯

楼主(2014-04-21):
使用西门子仿真软件PLCSIM可以实现多个CPU之间的网络通讯吗?可以的话应该如何实现?不可以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模拟方法吗?

网友A:
坐等大牛解决

海量工控PLC学习资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526566657&spm=2014.21600712.0.0

网友B(2018-09-29):
可以。在下载时,必须先打开一个PLCSIN,然后进行下载,这个下载包括组态网络程序3部分;然后关掉这个 PLCSIN的电源,选择菜单“ PLC-Poweroff”,然后选择菜单【File】-【 New PlC,下载另外的一个PLC组态网络和程序,由于关掉了第一个 PLCSIM的电源,才不会导致将第二个PLC的信息下载到第一个 PLCSIM中,下载完毕后,可以观察2个 PLCSIN右下角的MP地址是不同,最后打开 WINCC FLEⅪBLE进行仿真,记得要最后打开HM进行仿真,不得提前打开,否者还是会出错。

网友C:
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的奉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