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和S7-200plc的通讯

楼主(2014-04-21):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PLC和维控HMI通讯的实验,使用了ABB的变频器来控制电机转速,变频器的给定是通过AI端口,给定值来自于智能仪表,现在有这样 的一个问题,触摸屏和PLC已经通讯成功了,按下屏的按钮可以实现对电机的控制,问题是按下按钮后,总是要过个几秒才有反应!把变频器的电源断开后,我在去操作HMI的按钮反应就正常了,这个是什么原因?请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是通信处理时间问题,你看屏的设置那部分,是否没有设置到位。

网友B:
楼主你好

根据你的描述,个人判断是你变频器参数设置可能存在问题。

你给变频器的驱动信号没有延时,变频器接到信号别不是一直不响应,只是延时几秒,如果不是变频器本身故障的话,就是某些参数设置上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启动延时什么的。

具体你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C(2019-08-19):
这种也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建议变频通信板加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