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急!!!

楼主(2014-04-21):
毕业设计  大体是维纶触摸屏控制PLC做到双电机的比值调速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双电机,如何比值,比值的方式是?说具体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如何比值,比值的方式是?说具体点

网友C:
就是2个单回路,他们的设定值通过一个乘法器给出。

网友D:
看来估计是两个电机的速度是比例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如何比值,比值的方式是?说具体点

 在触摸屏上输入比值和速度1  速度1×比值=速度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估计是两个电机的速度是比例关系吧

 对的

网友E:
直接联系维纶通即可搞定吧

网友F:
楼上说的精辟!

想要学以致用,这个是个学习的机会,自己摸索出来的就不会忘记了!~

网友G:
这个居然可以做毕设。。。。

网友H:
楼主是什么专业毕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