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700ie

楼主(2014-04-21):
第一次用smart 700 ie, 触摸时经常没反应,怎么回事?大家碰到过吗?另外用wincc flexible 2008组态后如何设置通讯参数下载?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说  PLC上的元件反应慢的话,可以调整变量的“采集周期”(在“设备->通讯->变量”里);

如果是说系统的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的元件反应慢的话,确有这种体会。

下载的通讯参数在“项目->传送->传输”中,设置IP地址,要和计算机在同一地址块中,且不相同。

交流 QQ 332962327

网友B:
试着校准下触摸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