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FPOR通过编程口能通讯吗

楼主(2014-04-21):
本人菜鸟 没做过通讯, 目前我用2台FPOR的PLC通过编程口,系统寄存器把编程口设置为通用通讯。使用F159指令收发不到数据,只有把2台PLC的通信线拔掉 或者 插上的时候 才能收到一串数据。希望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有PC-LINK接口吗,要有可以进行PC-LINK通讯,不用占用编程口,我这里有实例

楼主(2015-04-17):
求案例,632163781@qq.com

网友B:
通过变成口就可以了,完全可以的

网友C(2016-02-04):
通讯是个难点,多学学朋友们的体会

网友D(2018-08-03):
PC-LINK接口,是单独需要模块吗?

假如两个PLC都通过编程口相连,那触摸屏连哪里?

不懂请教前辈

网友E: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C-LINK接口,是单独需要模块吗?假如两个PLC都...

侧面还有个COM口。PC LINK不需要特殊模块,只要是RS-232或485接口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