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柜故障

楼主(2014-04-21):
我们单位ATS配电柜,mx250控制器报故障,线路都查过没发现异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转换时有没有报错记录

网友B:
你查看一下故障代码。

然后对照原理图查找故障

网友C(2014-08-27):
要先确定报的是什么故障,才能正确针对故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