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变频器连接方法 A,A-,B B-连接方法

楼主(2014-04-21):
是将A B连接到变频器上还是A B-或者是A- B或者是A- B-,正负在这里到底是何意思与A通道和B通道连接有什么联系?

网友A:
  这个要看你 变频器 的 编码器模块 类型, 一般  编码器的  A  到 变频器的 A , A- 到 变频器上的 A-,  B 到 变频器的 B , B- 到 变频器上的 B-, Z  到 变频器的 Z , Z- 到 变频器上的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