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修改PLC的时钟

楼主(2014-04-21):
        S7200PLC与威纶通触摸屏使用,通过触屏把PLC的时间显示出来(年月日时分秒),并且可以通过触屏修改这个时间,这个PLC的程序怎么编写??求助,谢谢!!最好能给个实例

网友A:
查找一下200时间指令

网友B:
我这里有设置过的程序200跟维纶的屏

网友C:
调用S7-200的时钟读和写指令,分别在触摸屏上显示和设定即可

网友D:
1.200程序中先读取时钟

2.将读取到的时钟转换为整数存在V区

3.触摸屏中组态连接保存时钟的V地址显示并修改时钟

楼主(2014-12-03):
谢谢高手,回复的晚了

网友E(2019-06-03):
引用 网友B:


维纶触摸屏设置和修改S7-200PLC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