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的历史数据导出到U盘功能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1):
测试的触摸屏版本:DOPSoft 1.01.08和DOPSoft 1.01.04版本。2台B07S411触摸屏,做触摸屏存储历史数据然后用U盘导出表格文档。但导出的文档里面只有一个标题格有文字,监视出的历史数据是采集储存正确的。并且也用按钮导出奥U盘。

用之前做过的一个项目文件直接传到触摸屏中也是相同效果,之前的项目能正常使用此功能。DOPSoft 1.01.08版本发现问题后用DOPSoft 1.01.04版本测试不行,又更新到DOPSoft 1.01.04版本的韧体结果还是不行。。然后就换一个新的触摸屏来做这个测试。。测试结果相同。。

历史缓冲区的设置

文档的输出格式设置。。  我试过各种设置,都不行。 这里的“时间”就是输出文档显示的那个时间。。。

人机韧体

希望群里对台达熟悉一点的朋友测试一下,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触摸屏问题还是程序设置的问题,。。。。        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1.01.08还有一个韧体升级档:v3.0067!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elta_DOPSoft-v30067_20131129.zip

网友B:
应该和软件没有关系。主要还是设置问题。你提到以前的项目可以运行。那你尝试使用读取历史数据的专用工具查查Flash Transfer.

以前记录都是整形数据,记录浮点数时候发现需要这个工具查勘。在软件的根目录下。

一般数据记录不到或者不正确,大都是历史缓冲区的数据格式,位置设置和U盘的cvs栏设置不一致造成。

楼主(2014-06-24):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电脑打开表格文档的软件的问题。。。换个软件打开就行了。原来打开的软件是WPS。。。。伤不起啊

网友C(2014-11-20):
楼主你好,最近我在做一个触摸屏的小项目,也遇到关于历史缓冲区的问题,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否看一下我的求助帖。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6062_1.shtml

网友D(2016-08-02):
楼主你那个查询功能怎么做的 能教我吗?我也在做这个查询功能 我扣956978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