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孔板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单位蒸汽计量采用的是孔板流量计,同时还安装了压力变送器和热电偶,显示仪表同时显示出压力,温度,瞬时流量,累计流量等数值。现在压力变送器坏了,显示超量程了。现在这种情况显示的流量值还准吗?流量的测量,需要压力和温度的参数吗?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顶一哈,这类传感器没接触过。

期待楼下能帮楼主解决。

网友B:
孔板流量计是用压差来计算体积流量,温度和压力传感器是用来计算质量流量的。如果是饱和蒸汽压力或温度补偿都可以,只要压差变送器是好的,采用温度补偿,即使压力传感器坏了指示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采用压力补偿,其质量流量是错的。

楼主:
哦,谢谢指教!学习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