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启动,选择断路器 接触器的公式?

楼主(2014-04-21):
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启动,对于断路器 交流接触器如何选择,有没有选择公式 例如37KW的变频器带37kw的电机,怎么定元件型号。

网友A:
断路器按短路保护选择,接触器按额定电流选。如37KW电机,断路器选100A,接触器选大于80A。

网友B:
楼主变频器用在什么设备上面?

接触器按照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选择,断路器按照1.2额定电流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变频器用在什么设备上面?接触器按照大于变频器额定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D:
  这个一般也是按照 常规 电机 容量 来选择 断路器 和 交流接触器的

网友E:
我用的接触器选型手册里都有相应的电机功率,每次我都只看功率选的,这样做对不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hild 我用的接触器选型手册里都有相应的电机功率,每次我都只看...

如果电机工作时是有服务系数的话,还是需要仔细核对下接触器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我用的接触器...

 服务系数,之前都没接触过,刚才我百度了一下

谢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按短路保护选择,接触器按额定电流选。如37KW电...

网友I:
我看到好多都没安装接触器的,只有断路器。

网友I:
我。看到好多都没安装接触器的,只有断路器。

网友J:
断路器可以选100A左右,但是还要注意瞬动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应该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到20倍可调,选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不无法整定,

网友K:
请问楼上的诸位老师,断路器100A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什么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