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关于台达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台达伺服驱动器(A2)电子齿轮比分子P1-44=128,P1-45=10,P1-46=2500  代表什么意思啊 有人可以解释一下不  谢谢嘞

网友A:
P1-44分子  P1-45分母 P1-46没用过 资料说是检出器脉冲设定

网友B:
设置P1-44分子  P1-45分母就可以了

网友C:
鉴定,A2的,1-44设为128,1-45设为10,代表1圈需要10W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鉴定,A2的,1-44设为128,1-45设为10,代...

好像是这么回事!!!你咋鉴定的啊

网友D(2014-06-05):
电子齿轮比分子P1-44=128,P1-45=10,P1-46=2500  代表什么意思啊

台达ASDA-A2系列伺服系统电机内附一个20bits的编码器,即对驱动器而言1280000Pulse/rev;

P1-44=128,P1-45=10即电子齿轮比为128/10,表明输入100000个指令pulse电机转一圈;

P1-46=2500即检出器输出脉冲数为2500,表明驱动器输出的encoder A、B相脉冲信号为2500Pulse/rev给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器接收2500*4个encoder脉冲表示电机转一圈。

网友E(2017-07-08):
引用 网友D:
电子齿轮比分子P1-44=128,P1-45=10,P...

那如果齿轮比想改成4000个脉冲转一圈,分子分母分别设成多少啊

网友F(2017-08-12):
p1-44=320,p1-45=1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鉴定,A2的,1-44设为128,1-45设为10,代...

网友H(2018-11-06):
学习了,刚学伺服驱动器